LA-4735P重启卡死

楼主(2017-03-10):
此板一开始不触发,开机针电压偏低,飞了一个3V后亮机后,进系统点重启就卡死在正在关机的界面了。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各位大神,从什么地方查起呢,,?

网友:
硬盘系统都换过了

网友A:
查下为何开机针电压偏低  不要飞线 尽力找到问题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为何开机针电压偏低  不要飞线 尽力找到问题点试试

开机针那块应该是板层问题,我把EC脚位和电阻一端悬空飞线就OK了,重启卡死那个换EC解决了,

网友:
把原故障修好就没问题,别自己飞线强行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