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70 用电池闪屏接上电源就正常

楼主(2017-03-10):
这个是高分屏没有不能调换试有人遇到过吗 搜索帖子有一个遇到过的没说什么问题
闪屏

网友:
电池问题,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你换过是吗? 我怕发回来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换屏解决的

网友:
来自: 上海
屏背光电路问题,查查升压电路

网友:
哎.... 电池发了个新的果然不是电池问题还的背光电路的问题

网友:
搜 屏号就找到了 ,,,是屏的问题 ,,,,换屏OK

网友:
屏问题,遇到过一次,升压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换屏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