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A6战神版主板维修

楼主(2017-03-10):
别人给的一主板,不开机。收到后观察了下,没有网卡芯片。量了下BAT3V,晶振电压也有。IO83627DHG换了个,还是不开机。直接量下72脚,只有2V左右电压。按下开机键72脚夫有0-2发的变化。说明IO不坏。跑线后也没找到发现72脚连接的地方。想了想估计72直连电源绿线,72脚焊上一根线到电源绿线。开机测试后修复。上图
但上CPU内存后又发现不跑码,量后发现无CPU电压。又开始找,无意中在量主板插座的附近三极管T04发现不对,B与C极都为4。6V电压。换后跑码。上图

网友:
T04标号为Q75,红色内。修好后跑码图。

网友:
红色线是找的耳机线,焊上后,上胶粘主线就行。没有接显示器,只上了一个诊断卡。

网友:
IO到绿线断线了     那个小管子是干嘛用的  楼主没研究下吗

网友:
IO到绿线断线了

网友:
台板只能盲修没办法。修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