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9.5v 适配器

楼主(2017-03-10):
故障现象
插电有输出 几秒后 无输出

初级PWM
UC3843

网友A:
电容炸了?    pcb板好脏

网友:
你这个修好了?

网友B:
这种电源一般都检查电容,启动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也可能是反馈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炸了?    pcb板好脏

不是 可能是打的什么胶 留下的痕迹

网友C:
没有 得研究下看看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一般都检查电容,启动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也可能是反馈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击穿。

哦 多谢指点 检查下 这几个地方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 得研究下看看 什么情况

貌似做工也不怎么样,我那个联想的就差个共模电感。

网友E:
楼主的适配器不像是原装的,像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做工也不怎么样,我那个联想的就差个共模电感。

看着也还还算可以吧
初级没有共模电感 压敏电阻

输出没有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适配器不像是原装的,像山寨的..........

不是原装的 原装的 做工 要比这个好太多 了

网友:
初级MOS管 8N60
600V 8A

网友F:
看样子是山寨货,检查电容正常的话,换一下PWM芯片试试。

网友G:
这个电源像假的,不像是正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像假的,不像是正品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山寨货,检查电容正常的话,换一下PWM芯片试试。

是的 就是山寨货 做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像假的,不像是正品

就是假的 不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确实如此...........

是的 山寨货 无疑的

网友H:
输出无短路的话看一下IC的供电脚整流管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输出无短路的话看一下IC的供电脚整流管及电容。

哦 多谢指点 查下看看

网友I:
检查220端的滤波电容,应该是漏液了。pcb上面一片。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查220端的滤波电容,应该是漏液了。pcb上面一片。

好的 检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

暂时还没有 正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有 正在研究中

修得怎么样?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得怎么样?好了吗

还在研究中 还接找到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有 正在研究中

3842的IC对楼主应该是小菜............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42的IC对楼主应该是小菜............

正在研究下 电路

网友E:
静待佳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静待佳音............

按也是新手 学习下的

网友:
画了下电路图

310v 整流滤波部分

由于是山寨电源
省略了 两节EMI

共模电感 扼流线圈没装

只要一个CBB涤纶电容

网友C:
初级部分电路工作流程
310v 一路经过启动电阻 到大3843 7脚

给PWM 芯片 提供一个启动供电
一路通过变压器初级主绕组到大开关管D级

PWM芯片3843在得到供电后
从8脚产生5V基准电压

PWM芯片38438脚5v基准电压正常后
4脚

在定时电阻和定时电阻作用下
内部振荡器开始工作

PWM芯片开始从6脚

输出一个低频率的 低电压 小电流的
脉宽驱动信号通过二极管和电阻到开关管G级

开关管G级在得到电压后
由于G大于S级
开始导通
变压器初级主绕组小电流的上正下负的电压

变压器初级副绕组也会感应出上正下负的
小电流的电压

通过二极管整流 电阻限流
电容滤波后 给PWM芯片3843
7脚提供一个持续供电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3843的7脚电压应该大于12V,低于12V的检查其滤波电解性能和供电限流电阻以及启动电阻是否良好。同时其8脚电压必须为5V。

网友:
这个一般换后继电容   稳定   不建议修  太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初级部分电路工作流程
310v 一路经过启动电阻 到大3843 7脚

PWM芯片3843 开始从6脚
输出一个大电流的高低高的脉宽驱动信号
到开关管G级
使开关管完全导通

二极管猜测是起到钳位作用

G级相连的电阻到地
猜测可能为了使开关管能完全关断

变压器初级主绕组电流不断增大

变压器次级绕组也会感应到一个不断增大的交流电
经过二极管整流 电容滤波后
后级开始输出电压

当PWM芯片 3843 6脚输出到开关管G级的驱动信号
为高时 开关管导通 变压器电流变大

当PWM芯片 3843 6脚输出到开关管G级的驱动信号
为低时 开关管导通 变压器电流减少

通过控制开关管的开关
就控制了 变压器的初级主绕组的 电流大小
变压器初级主绕组 就会有连续的交流电

变压器次级绕组也会感应到连续的交流电经二极管整流
电容滤波后 给后级负载提供一个持续的供电

由于电感的特性
在开关管关断时 初级绕组的电压会翻转成下正上负
会形成一个高达1000v作用的电压
加到开关D级会损坏开关管

这个电压就通过尖峰吸收电路 吸收掉
这个电压通过二极管整流后
给电容充电 和电阻释放掉

为了使后级输出电压稳定
后级输出电压经过TL431 光耦
反馈到 PWM芯片 3843的1脚 完成稳压

从后级输出取出的电压 经过电阻12K
和 30K 1.7K 并联 组成的串联分压后
得到一个电压 到达TL431
和参考电压2.5v 进行比较

当后级输出电压输出大于19v时
通过电阻分压到达431 的电压大于2.5v
使得431导通变强 光耦的导通变强
反馈到到PWM3843的1脚的电压变强
PWM芯片就会调整6脚 到G级的脉宽驱动信号
使得开关管 导通程度降低 变压器电流减少
次级绕组电流减少
后级输出电压就会下降

当后级输出电压输出小于19v时
通过电阻分压到达431 的电压小于2.5v
使得431导通变弱 光耦的导通变弱
反馈到PWM3843的1脚电压变弱
PWM芯片就会调整6脚 到G级的脉宽驱动信号
使得开关管 导通程度增强 变压器电流增大
次级绕组电流增大
后级输出电压就会升高

通过取样电阻取出的电压 到431 光耦 反馈到
PWM 3843芯片的1脚 在从6脚调整脉宽驱动信号
控制开关管的导通程度 达到稳压

PWM芯片 3843 3脚 是电流检测

通过开关管S级相连的 0.22电流检测电阻

动到PWM 芯片3脚
和内部的 过流检测比较器 比较

当出现过流时 就会关闭6脚到开关管的驱动信号
以达到保护开关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WM芯片3843 开始从6脚
输出一个大电流的高低高的脉宽驱动信号
到开关管G级

楼主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值得维修界的兄弟学习,技术永无止境,换个角度如果从赚钱的角度考虑又是矛盾的,搞维修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回报往往甚少,难以赚大钱,只能养家糊口,就像大师所说的,在赚钱的同时,能提高自己的水平,达到这样就可以了,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就没必要深入的研究,纯属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研究中 还接找到原因

那就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值得维修界的兄弟学习,技术永无止境,换个角度如果从赚钱的角度考虑又是矛盾的,搞 ...

没事练练手 学习下

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就没必要深入的研究
想按这样的新手 学习电路分析 就得从最简单的 没技术含量的电路 开始学习的啊
学习都是从容易 简单的 在到复杂 困难的一个过程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电路图和讲解分析

网友K:
一看就是假的,这种没有修的价值,维修可以找联想 戴尔 惠普原装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看就是假的,这种没有修的价值,维修可以找联想 戴尔 惠普原装的修

这种没有修的价值,维修可以找联想 戴尔 惠普原装的修
维修价值 只是相对来说的
像按这样的新手 可以了解384X结构的适配器 结构

网友L:
山寨的反而好修,正品元件布的很密,还打满了胶,根本没法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山寨的反而好修,正品元件布的很密,还打满了胶,根本没法拆。

拆开能拆开
正品的 一般做工好 元件都是贴片 感觉维修难度大的

网友(2017-04-09):
好详细,留个记号仔细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开能拆开
正品的 一般做工好 元件都是贴片 感觉维修难度大的

支持,正品的元件密度大,很多是贴片维修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山寨的反而好修,正品元件布的很密,还打满了胶,根本没法拆。

拆可以拆开
就是维修难度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支持,正品的元件密度大,很多是贴片维修难度大,........

是的 万一损坏 有些芯片 也没发代换 找不到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万一损坏 有些芯片 也没发代换 找不到资料

是的,资料普遍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资料普遍难找.........

不过 一般坏的都不严重
保护做的好点

网友M:
麻烦师傅看看我那个有类似的图纸吗?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画图软件?一直手画好累。

网友M:
引用 网友C:
PWM芯片3843 开始从6脚
输出一个大电流的高低高的脉宽驱动信号
到开关管G级

这个应该是6脚输出占空比提高,而不是导通程度增强。

网友:
引用 网友M:
麻烦师傅看看我那个有类似的图纸吗?

这个 图纸不好找的
一般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画图软件?一直手画好累。

这个只能画简单点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应该是6脚输出占空比提高,而不是导通程度增强。

多谢指点
按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画简单点的电路图

专业还得用CAD画吧

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遇到简单的电路 自己画下
下次便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