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 m lx3 plus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3-10):
一大早,一同行拿来一块ASUS M5A78L MLX3 PLUS主板,说是不跑码,接过手,看了看外观,成色还挺新,就裸板加假负载测试,内存主供电1.36V,VDDSPD 为3.3V,SDA与SCL分别为3.16V,CPU假负载AM3上面,
CPU主供电1.12V,VTT 为1.2V,系统电源好信号与复位都为1.36V,PLL锁相环供电为2.5V,一切正常,就是不跑码,再测试一下PCI槽上A15脚为3.3V,B16脚为1.56V,也算正常,最后测试PCI—E插槽的B11脚为3.3V正常,当测到A13与A14脚时,为0V,不正常,这是发给CPU的CLK,应该为0.4V左右,所幸店里有块同样的坏板,立刻换上时钟芯片9LPRS483B,上电测试,一路跑码AD-3E-4D-D5-0C-2R-37-38-78-12-00亮机!整个过程一个小时,考机正常中。第一发贴,请高手多多指教,不会用图文并列的方式来发贴!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9LPRS483易坏,也是通病了

网友:
有单独的时钟芯片还好说  要是没芯片就不好搞了

网友:
如果配上图片就更好了,先加分给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