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板号dq15 10260-2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3-10):
dell n5110 板号dq15  10260-2不过保护隔离   测得PU4002控制级为高电平,测得PQ4001为低电平,不正常不,于是测得PQ24745第二脚2.55V,第22脚为19V正常,但第13脚就是不发出高电平,换过芯片,还是一样,断开13脚测还是不发出高电平电压,说明一下,此机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补充一下图

网友A:
能截图放上来吗.这样清楚些

网友:
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截图放上来吗.这样清楚些

发了,补充发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了,补充发上来了

PQ4001 2脚必须有高电位.才能下拉PU4002第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001 2脚必须有高电位.才能下拉PU4002第4脚

第一脚只有1.5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001 2脚必须有高电位.才能下拉PU4002第4脚

谢谢,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PQ4003不导通,第一脚分得的电压接近1.6V,有时候,PQ4003控制级有3.3V,芯片第一脚得到1.26V,有芯片第13脚输出3.3V,此时可以开机,以为好了,放一会儿又是一样的故障,为了验证在这儿是不是第一脚影响13脚输出的,强制把PQ4003导通,13脚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B:
问题解决,PC4023不良造成,暗理说不影响13脚输出,具体原因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加分鼓励学习学习,加分鼓励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学习学习,加分鼓励复#

网友:
学习学习,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PC4023不良造成,暗理说不影响13脚输出,具体原因等待高手解答.

厉害了 怎么查到他的 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ACOK必须是高电平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C:
PC4023楼主没有截图出来,如果是PC4003不良是拉低了适配器接入信号所以13脚不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应该好修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PC4023不良造成,暗理说不影响13脚输出,具体原因等待高手解答.

这个问题都被你找出来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4023楼主没有截图出来,如果是PC4003不良是拉低了适配器接入信号所以13脚不输出高电平的

是PC4023不是pc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