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开机一段时间发烫,自动重启,耗电快

楼主(2017-03-10):
问问大家也苹果5之前耗电快被小孩摔过,屏幕坏了,换了屏幕和电池。用一段时间后会重启,有点发烫,耗电还是快。用数据线开机就不会重起。谢谢

网友:
先接稳压电源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地方有短路呢,耗电快一般是有点短路

网友:
耗电快 并发热 一般由于短路放电

网友:
有应该是有漏电了   看看有没有哪个功能是不好用得了

网友:
像是有漏电情况。

网友A:
你可将U2 芯片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估计是漏电,漏电是最不好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将U2 芯片更换一个试试。

U2是传说中的USB控制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是传说中的USB控制器吗?

是的,u2就是传说中的usb控制器

网友(2017-04-18):
应该主板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