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1T-D3P开机不跑吗维修

楼主(2017-03-10):
开机测各组供电正常,测PCI槽子时钟也正常,那就是没有复位,按时序,到测VRMGD,找到时钟第十脚,只要一点多,不正常,找图纸,拆了DC12还是不正常,干脆直接拆了DQ13,上单跑吗亮机。收工收钱哈

网友:
上错图片,那个粗心啊

网友A:
这个板应该是没有复位维修吧!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另外技嘉775板子里面,RTM875T-551时钟芯片易损坏也是个通病。

网友:
这种有时钟没复位相对还是容易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另外技嘉775板子里面,RTM875T-551时钟芯片易损坏也是个通病。

775华硕的好像也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华硕的好像也容易坏呢

这类时钟芯片是比较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应该是没有复位维修吧!

对的,有时钟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好,学习到经验了

网友:
dc12在这里推测只是起到稳定vrmpg时钟开启信号工作电压作用

网友:
无复位,是时钟EN,导致

网友D:
CPU   的PG出来经过转换变为时钟的开启    管子 不正常时钟芯片不工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   的PG出来经过转换变为时钟的开启    管子 不正常时钟芯片不工作吧

我小白,不懂分析时序的,也就知道不跑代码先看供电,再看时钟,再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小白,不懂分析时序的,也就知道不跑代码先看供电,再看时钟,再看复位

实地学员还说小白 是不是太低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