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情况大家有没有碰过?

楼主(2017-03-10):
跑鲁大师,跑甜甜圈都没问题,温度最高73度,玩游戏不定时黑屏死机,换了两块主板,加焊了核心还是没有!

网友:
两块主板分别是英特尔和AMD两种平台!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跑过3dmark没,感觉还是核心有部分损坏的地方

网友:
跑甜甜圈是压力测试,对显存占用不是很大,我感觉还是显存读取写入这方面的问题多点。

网友B:
一般是核心虚焊,什么方式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跑过3dmark没,感觉还是核心有部分损坏的地方

3D mark06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核心虚焊,什么方式加焊的

BGA加焊核心已经能推动!

网友:
有哪种软件能降低7850显卡的核心和显存频率?想降点试一下!

网友C:
改显卡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显卡的BIOS

用那个软件改?我也想降点显存频率试下!

网友:
性能不佳了,

网友D:
显卡供电并了个1200UF电容情况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并了个1200UF电容情况好了很多!

难道是供电问题?跑甜甜圈本身对供电的压力就不小,游戏中不应该负荷超过她呀。其实难以理解

网友:
重刷bios试试,先把之前的保存好

网友E:
示波器看看  显卡供电  滤波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看看  显卡供电  滤波情况

这个还真不会看,就会看下晶振起不起振,波形对不对还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