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0,CPU没电压,求大神

楼主(2017-03-10):
V星H61M-P20,CPU没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电压IC大小两个都换过了,EN脚也正常,IO和BIOS也排除了,IC是UT501P的,有没有通病,有大神修好的没

网友A:
首先全板时钟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V星太烦人啦

网友B:
楼主这个应该是没有复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应该是没有复位

电压都没有,哪里来的复位呀

网友:
要出CPU供电  应该得现有内存 的两个供电吧,cpu供电貌似是最后出来的  哎呀 想不起来了

网友:
看看大神分析

网友:
等看神人分析

网友:
祝楼主早日修好主板再来分享,让我等小白学习学习!不过话说我刚修好了一块联想H61MI的板,也是不出cpu供电,但原因是电源管理ic的en脚缺供电!望楼主好运!

网友:
V星很 郁闷

网友:
维修很 麻烦

网友:
前面的   内存  桥   总线  都正常了吗

网友C:
其它电压都正常,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大师们 解释,这样我们不得更好

网友:
看看桥边上的25M晶振有没有起振吧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子呀

网友:
看看PCIE A13 A14 脚时钟出来没有,然后就是CPUPG (pwrcpwrgd),然后才有CPUSVID  ,然后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开启,PVCC BOOT CPUSVID 正常才能开启CPU供电

网友:
CPUPG(procpwrgd)上面写错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点赞

网友:
好哦  楼主秀 好 了吗

网友:
修 好 了 告诉 下

网友:
先收藏下   下次用的到

网友:
查供电芯片各引脚是否正常,另外SVID有条件的话也查查吧。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是IO没复位引起的没有CPU电压可以量一下

网友:
前些时候修过这块板,也是不出CPU供电,和你一样查CPU供电芯片条件正常,不出供电,换芯片不行,最后找到是这个小元件坏了,换了就好,你可以试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330-1-1.html

网友:
厉害。修板大神,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不修了 哥们 太费劲了 新主板图纸图纸没有  要啥没啥 修起来很费劲

网友:
修 好 了 没有啊

网友:
xiu  hao  l  ma

网友:
修好 了 没有  要 有 续集啊

网友:
前边供电测得都是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全板时钟信号出来没有?

板主,全板时钟信号怎么看啊?对信号的东西我不太理解,能讲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板主,全板时钟信号怎么看啊?对信号的东西我不太理解,能讲下吗?谢谢了

测下PCI-E槽的A13和A14这2个时钟点,如果有了0.3V左右的电压,基本也可以说明全板时钟正常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下PCI-E槽的A13和A14这2个时钟点,如果有了0.3V左右的电压,基本也可以说明全板时钟正常出现。

那两信号出来,能说明主板的供电基本出来了么?因为供电后面就是时钟了。再后面就是复位了,我的理解对么?版主。谢谢了!真心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两信号出来,能说明主板的供电基本出来了么?因为供电后面就是时钟了。再后面就是复位了,我的理解对么 ...

不是,有时钟之后,不一定有CPU供电,因为CPU核心供电的前提是全板时钟信号正常,当有了CPU供电以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转换变成SYS_PG信号给PCH桥。桥才能发出全板复位信号。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上几位讲的都很清楚了 没有时钟是不会出核心供电的 另外换的芯片是否是好的 我就遇到一连换第三片才出供电的 前两个都被坑了 都他妈淘宝一家的货,IC的en正常不代表IC的工作条件正常其他条件也要查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电压都正常,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动不动就先干桥。你这板悬了。

网友:
看看大师们 解释,这样我们不学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时钟之后,不一定有CPU供电,因为CPU核心供电的前提是全板时钟信号正常,当有了CPU供电以后,CPU ...

版主解释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时钟之后,不一定有CPU供电,因为CPU核心供电的前提是全板时钟信号正常,当有了CPU供电以后,CPU ...

看版主的回复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厉害了大神

网友:
明显灌水的把 你 人家明明是在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