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410P不开机

楼主(2017-03-10):
如题联想410P

客户之前是开机慢 到今天不开机电流跳变正常 0.9  1.1之间来回跳 这一看就是BIOS坏了 在论坛找了不下与5个刷上去都不行
全是一样的 问题 大神谁有好的 给我一个 万分感谢
再说几句题外话 就是论坛上面的BIOS不是好的 你们能不能不忘上面传啊 浪费下载积分 我发现老多都是不行的本来分就不多 再下载你们的不行的BIOS更没有下载积分了 有没有同感的

网友A:
你就这么确定是BIOS问题?过没过内存 显卡不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么确定是BIOS问题?过没过内存 显卡不测下?

内存过了 显卡感觉也过了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
什么意思 我的刷了没好 无语了

网友:
马上快崩溃了 不知道咋维修了 没思路电压全正常

网友:
显卡来一炮再说啊

网友B:
这显卡可挺新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可挺新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

风枪吹一吹啊  又不是叫你马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一吹啊  又不是叫你马上BGA

现在没时间 先维修别的 有时间再说 活太多 这种到有时间再说

网友C:
有时 也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哦,光刷BIOS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bios有且特殊性 所以有些上传了 不一定能用  , 你还是怀疑BIOS可以找个原厂的 或者淘宝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有且特殊性 所以有些上传了 不一定能用  , 你还是怀疑BIOS可以找个原厂的 或者淘宝找下

看来只能淘宝了 昨天下午有在论坛上面找了几个上面写着原厂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 也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哦,光刷BIOS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就是BIOS的问题其他全正常

网友:
已解决就是BIOS的 问题 我上传一个 我是刷这个好的

联想Y410P 4m.zip

网友:
如果你们下载刷好了 能不能加点分 都快下没了

网友:
同感啊,确实

网友:
新机器应该虚汗比较少!  要么显卡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