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开机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10):
华硕b85m-e开机掉电是怎么回事?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板的问题

网友:
不是缺电压就是缺信号或者短路了

网友:
掉电瞬间U供电有吗?

网友:
开机掉电的问题很多,板子上的各路供电是否正常你有检测吗?

网友(2017-04-11):
我也有一张也是,B85M-E REV1.02

网友(2017-06-05):
这个板子 难修  要请大神讲时序  和信号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张,缺CPU供电,上电秒掉电,头疼

网友:
我也有一张同样的,通电两三秒风扇停转一秒又开始转反复下去。

网友(2017-07-17):
我的也是,楼主修好了没有,有通病?

网友:
我的也是,缺CPU供电,我的也是,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2018-06-06):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难修,CPU没供电!有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2023-05-31):
五六年后,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故障是上电十多秒掉电重启,排查后发现没有1.5V桥供电,换了芯片后不上CPU,除了没有CPU供电一切正常,放上CPU后就只有内存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