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一代 i5

楼主(2017-03-10):
本子开机后,会自动重启好几次 才正常,这是哪里问题, 谁遇到过
板号 DAUM8CMB8CO

网友A:
这一个求助,估计饼哥看到你,你小子菊花要开了,至少你拆机测机,看一看才能判断

FYY

网友:
测也是这样子,内存硬盘 cup多换过, 显卡 桥也多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求助,估计饼哥看到你,你小子菊花要开了,至少你拆机测机,看一看才能判断

呵呵,版主说的有些言重了吧,才开始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
自动重启的时候测量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重启的时候测量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先裸板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