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475

楼主(2017-03-10):
u知道量io那几个供电条件

网友:
你目前是啥问题,说明白些大家才能帮助你呀

网友A:
供电AVCC 时钟 复位啊 acin lid rsmrst啊

网友B:
目前是什么问题 才好告诉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什么问题 才好告诉你啊

开不了机  开机键有3.3v

网友C:
这个你的说下你测了那些才好棒你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AVCC 时钟 复位啊 acin lid rsmrst啊

avcc有3.3v。复位无线网卡17脚有2.2v     acin lid rsmrst这个不知道在那里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的说下你测了那些才好棒你分析的

刷了bios  用低当加了下南桥amd的, 板子有3v5v   按开机没反应

网友:
IO哪几个供电????找下AVCC vcc引脚   不同状态时候  EC的供电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