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 REV1.3掉电等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10):
此主板被上家维修过。
拿来时,主板诊断卡3VSB灯不亮,复位灯常亮。
追PCI的A14脚3VSB灯电压来源于3VDUAL,其来源于5VDUAL,

干掉了双路供电的p沟道mosq293G级电压依旧4.8V.
这是p沟道mos管,待机时理论上应该为低。此处不正常
换掉了U8 LM324运放,故障依旧。
可见,误杀了————经验总结:问过修主板的师傅,他说运放324坏的不多

此mos管的G级控制电压还有一个P_GATE,追其来源……

最后发现IO发出了0.9V的EUP_N
待机时,桥发出EUP深度睡眠控制信号给IO,然后IO再开启这个电路???
感觉应该是深度睡眠,因为某原因被不正常开启了。断掉q324,3VSB灯亮了,但是还不触发。
(查了好久……发现是个坑)

EUP开启条件。IO55脚发出。
由于是参考图纸GA-P41-ES3G  REV:1.4  参考IOIT8718F/8712F
此板是REV:1.3,板上IO是IT8728F,
不确定IO是不是IT8728F。在中关村找到主板型号的高清图了,不想说上家了,立刻换IO

触发后,3VSB依旧没有。但复位灯不常亮了。
重新查

诊断卡3VSB灯不亮。来源于3VDUAL
5VDUAL,发现控制信号EUP_N 0.9V,分析图纸得知,正常应该在5V左右。换错IO了,技嘉板IO的芯片丝印上面应该有GB!!!
换技嘉专用IO后,插电正常出3VSB,但不触发。
IO103脚电压为1.0V
R359一端3.3V,一端1.0V
拆掉C229依旧,翘起103脚,io3V,判断桥拉低了PWRBTSW,桥坏

主板师傅拿过去修了之后,发现电阻R185没了,且与桥的线路断线了,导致桥无INTVRMEN。
补电阻,飞线,ok亮机进系统。

经验总结:
1、之前查RTC电路时,发现C136的RTCRST没电压,拆掉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换CMOS电池,刮电池座锈迹后,触发后rtcrst有3.3V了,就没当回事,因为这个电压有了前面就可以直接跳过了,没想到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2、桥条件不满足,也会拉低PWRBTN#,并非桥坏

加分,你懂的

网友:
平常RTCRST都是在跳帽那里测有就到下一步了,谁还会去测IO那边有没有。还是老姜辣,加分鼓励下。

网友A:
看着你们为了这个不值钱的玩意花费时间费尽心思,看得好心酸啊

网友:
在这里想说下,上家的职业道德真的不敢恭维,他换芯片后还是原故障,但最起码也把原来的芯片给复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你们为了这个不值钱的玩意花费时间费尽心思,看得好心酸啊

谢谢关注!我觉得笔记本和主板的原理,是相通的,对于我这种修机不多的新手,能修好,就是进步。电路损坏的原理通了,以后修价值大的机器,会容易些。万丈高楼平地起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搞不懂 修个双路供电 修的这么绕   总算修好了

网友:
INTVRMEN是什么信号啊能说一下吗勿喷

网友:
厉害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没动力修

网友:
P41芯片组一直没注意到INTVRMEN这信号

网友:
H61上遇到过这信号不正常的

网友B:
台板  还是二修板   下大功夫   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板  还是二修板   下大功夫   没必要

谢谢指点,我修机不多,正是技术成长阶段,主板这个阶段过了,就找修笔记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