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3,有电流开机不显示,请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17-03-10):
IPAD3,刚电压不出,换了电源IC,U8100电源芯片电压全部出来,就是不显示,接的是电源表,电流都在变动,最高达到580MA,测显示座J2200的PP3v3_LCDVDD_SW_F/L220线路显示电压是3.8V跟4.0V(看图1),图纸中测C2206电压是3.3V,到显示座测电压是4.0V,中间又没有其它零件,这是什么原因,是J2200座子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屏也换过一个。请高手大哥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测错了,或者这两点之间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错了,或者这两点之间断线了,

断线应该电压也测不到吧,兄台,怎么电压变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应该电压也测不到吧,兄台,怎么电压变高了

断的线搭到高电压引脚去了,或者你测错了,或者你的表的问题

网友:
不应该啊  看看有没有线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