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3-10):
长城M20DZR2显示器不通电
维修第一步;
A ;  检查按键        正常(很多显示器按键坏了也是不通电状态,个人维修经验)
B ;断开驱动板,检查5V供电(因为断开驱动板可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短路)这里就不对了。电压不停的跳变。12V背光供电正常。
C;检查5V供电模块。MBB2045CTG 。代换一个也是一样,现在还原2045.
D;跑线

5V从2045出来经过跳线连接到RS7  4701电阻上。把电阻拆了测试电压不跳变了 。但是
电压为11V高了,5V是驱动板的供电,高了会烧驱动板,在跑线.经过一个管跑到光耦上去了。
直接换了光耦。电压无跳变。电压为5V.维修结束

简单维修高手飘过吧

网友:
简单不简约啊

网友A:
楼主运气好,实际维修中,这种故障光耦坏的少,电解电容坏的多。

网友B:
我修电压跳的老是修不好

网友C:
输出不稳,都会与431+光耦组合有关系,

网友:
都会与431+光耦组合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出不稳,都会与431+光耦组合有关系,

实际维修中,这两个件的故障率很低。

网友:
楼主的这个光耦啥样的  能给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修电压跳的老是修不好

电压跳是有短路  多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际维修中,这两个件的故障率很低。

维修这么多时间  还是第一回换光耦

网友:
不错 我没修过光耦问题的 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也有了个新思路

网友E:
光耦和431是配套的,431没事吧?

网友:
这种板,电容坏的多,另外电压跳变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耦和431是配套的,431没事吧?

431是好的
修那么多显示器换的唯一一个光耦   很少坏

网友F:
电压跳变  光藕引起得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测下TL431   有个2.5v的基准。

网友:
A ;  检查按键        正常(很多显示器按键坏了也是不通电状态,个人维修经验)
B ;断开驱动板,检查5V供电(因为断开驱动板可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短路)这里就不对了。电压不停的跳变。12V背光供电正常。
C;检查5V供电模块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高手 都是这样吧 几下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好,实际维修中,这种故障光耦坏的少,电解电容坏的多。

ATX 电源 按遇到的光耦坏 是导致电压低 5v只有3点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跳是有短路  多测试一下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下次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不稳,都会与431+光耦组合有关系,

大概 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维修中,这两个件的故障率很低。

版主说的是
431 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么多时间  还是第一回换光耦

光耦 按也遇到过有坏的 导致电压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光耦和431是配套的,431没事吧?

版主 遇到过吗 431 好像遇到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跳变  光藕引起得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的分享 经验 学习了

新安江 -2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版主 遇到过吗 431 好像遇到过坏的

遇到过的,不过不是太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的,不过不是太多

可能按遇到的少吧 没有431 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能按遇到的少吧 没有431 坏的

我也就遇到过一次(我平时显示器的量也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就遇到过一次(我平时显示器的量也不多)

按主要ATX电源 练练手的 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实例分享,我们现在修显示器越来越少了,有时一个月也没有一台,大部分都是笔记本了。

网友I:
为了保险起见将431一起代换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维修中,这两个件的故障率很低。

同意你的看法,通常,如果稳压电路正常的话,正是通过光耦的调节才出现上述电压跳变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按主要ATX电源 练练手的 没遇到过坏的

修电源啊?那是不是修那些高端电源啊?普通的本身就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实例分享,我们现在修显示器越来越少了,有时一个月也没有一台,大部分都是笔记本了。

修笔记本 比显示器 挣钱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了保险起见将431一起代换会更好。

但是 431一般不会坏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啊?那是不是修那些高端电源啊?普通的本身就很便宜了

修点普通 电源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修点普通 电源 没事练练手的

接客户的吗?还是客户换下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客户的吗?还是客户换下来的?

客户换下来的
按拿修好的 电源和同行兑换的  都有
有时候 碰到 成色的比较新的 修好了 当新的卖 按都买80 1个
上次弄的一个小区 电压高烧掉的 电源 换了 10来个 质保三个月的 挣了笔

网友:
高手不高手,修好就是好手,挣钱就是能手

网友:
高手呀,这么复杂的很少修到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客户换下来的
按拿修好的 电源和同行兑换的  都有
有时候 碰到 成色的比较新的 修好了 当新的卖 按都 ...

挺好 的,还能赚钱,蛮好的,我很多都当垃圾卖掉了

网友:
就碰到过一次光耦导致的输出不稳,,东西都换完了才去搞光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挺好 的,还能赚钱,蛮好的,我很多都当垃圾卖掉了

挣大钱的  高手都不修的 费时费力 又不值钱的
按也主要是没事 练练手的  还是有收获的
可以学习理解 基本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挣大钱的  高手都不修的 费时费力 又不值钱的
按也主要是没事 练练手的  还是有收获的
可以学习理解  ...

跟赚不赚大钱没关系,主要是懒

网友J:
电压跳,光耦坏的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跟赚不赚大钱没关系,主要是懒

版主 是谦虚了
高手忙的狠啊 那会有时间 修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压跳,光耦坏的不多

很少的    至今修了两个

网友:
光耦碰到好几个、。。有的12V直接变30几了。。

网友:
遇到过多起 431  光耦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 是谦虚了
高手忙的狠啊 那会有时间 修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啊

没有,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反馈不正常导致5V跳 更换光耦修复

网友:
简单实用就行了

网友:
这种板电容坏的好多

网友(2017-04-19):
没毛病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