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暗屏 有声音但暗屏,合上屏幕 立马显示。重启依旧,必须合盖子 才能显示

楼主(2017-03-10):
A1502开机暗屏 有声音但暗屏,合上屏幕 立马显示。重启依旧,必须合盖子 才能显示

网友:
赫尔电路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哦

网友:
他说的是lid你查查

网友:
背光电路问题,检查下屏线和屏背光开关电路吧

网友:
必须合盖子 才能显示  合上盖子显示正常 打开暗屏???

网友:
苹果比较怪的问题    可以重置一下看看

网友:
lid查一下

网友:
lid信号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休眠电路检查一下,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修不好  就叫他 合起来用

网友:
看样子是LID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还是先搞屏线吧

网友:
休眠开关出问题啊

网友:
先查查屏线吧

网友:
修好了吗 有大神说是屏不对 一定要换年份一样的屏 你换个屏试试 可以的话说一声

网友:
休眠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  就叫他 合起来用、

我也这个意思哈哈

网友:
这总奇葩问题就叫他去售后

网友(2017-04-22):
修好了没有啊?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