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4.2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10):
刚看到主板是加点掉电,刚插上电源,查南桥待机电压PCIE B10脚 3.3V正常,可是触发掉电后,这个电压就慢慢下降到0.12V,开始以为是待机5V转换3.3有问题
查了,+lan_3vsb去了很多地方,查了一大圈无果(这也是走进了误区)。

图纸长有时序,决定按照时序查,

CPU电压没有,查到CPU_VTT时发现这个总线电压也没有,其他电压都有了,
cpu_vtt是由U9电源芯片控制的,查u9型号是ncp5217,查他的供电开启也都正常,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更换,再加点不掉电了,接上显示器亮了。

以上仅是我一个新手的维修思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神莫喷,谢谢!

网友A:
总线供电 没有  引起CPU供电没有    这个还是不难修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 没有  引起CPU供电没有    这个还是不难修得

是的只是一开始思路错了,哈哈!

网友:
有时序参考处理掉电,相对不难。楼主这圈绕得大点。

网友:
缺电压啊,还是按步骤查不走弯路

网友:
缺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是一开始思路错了,哈哈!

按部就班就不会绕弯啦  哈哈

网友C:
楼主对于时序了解还是很熟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于时序了解还是很熟悉的

刚开修,新手哈哈!

网友D:
大神,电路线哪里搞到的?

网友:
电源关系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加分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电路线哪里搞到的?

没有了,是参考的1.0的图纸,大部分一样,论坛里有!

网友:
是的,总线供电芯片。

网友E:
这版好容易坏,,这两天都修了四五片了,,还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版好容易坏,,这两天都修了四五片了,,还好有图纸

BIOS坏的比较多,也有可能这一型号生产的多!就是捡钱的节奏,哈哈!

网友:
加分,表示支持

网友F:
现在的台板比笔记本还难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台板比笔记本还难修了,,

是呀难修,还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难修,还不挣钱!
主要是板修好了返修郁闷没什么搞头,时间收入比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