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信号问题

楼主(2017-03-10):
笔记本:戴尔14Z-5423
故障:开机集显电压没有
维修过程: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换过南桥故障依旧
今天闲来无事,又拿着这块主板维修。发现内存槽DM1的202脚PCH_SMBCLK信号对地短路.但是内存槽DM2的202脚却有正常的3.3V.产生PCH_SMBCLK信号的Q2001,排阻RN2007也都正常。都有3.3V电压。DM1内存槽的198脚EVENT#在图纸上显示是空脚,但是对地也是短路的。DM2内存槽198脚却不短路。思路有点短了,求高手指点。

Dell Inspiron 14z-5423 DMB40_(BMW-Z4-DIS)_11289-1.pdf

网友:
估计CPU挂了

网友:
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
查集显供电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过没过内存,集成显卡供电要在跑马以后才出的

网友:
追查此线路看看有没有别的小电容,小IC造成短路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今夕、何夕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两个内存槽的SMB总线是连一起的,脚位测对了吗

网友:
CH_SMBCLK 阻值不正常 直接差下来源

网友:
SM总线通过一个管子直接去桥

网友B:
内存的数据线都短了,,这线是进u的吧,,

网友:
应该是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数据线都短了,,这线是进u的吧,,

看清楚PCH,信号上都标明了还胡说

网友D:
你说的不清楚,我有些糊涂。内存总线到桥里面的是不是换桥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内存槽的SMB总线是连一起的,脚位测对了吗

肯定的啦  绝对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PCH,信号上都标明了还胡说

是哦,,这两根信号线连桥的

网友E:
如果不是桥坏  就是板层的问题了  拆桥再测下   祝你好运

网友F:
空脚短路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桥坏  就是板层的问题了  拆桥再测下   祝你好运

换桥前后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脚短路可能是正常的

这个或许吧,但是俩个槽同样的脚位 一个接地一个不接  这就说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清楚,我有些糊涂。内存总线到桥里面的是不是换桥造成的呢?

换桥前后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桥前后故障一样

拆下桥后先不要上桥  测下阻值 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都是牛人呀

网友:
对地短路肯定不对,先排除这个短路吧看看是板层还是哪里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