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V星550ti显卡维修的困惑

楼主(2017-03-10):
修了两张同样的V星550ti显存。网络不好四次发帖失败,这是第五次编辑了。简单点略过细节望理解。第一张打值发现显存对地7欧 不正常,疑似有短路的地方。直接上测试电源测各个电压正常 显存1.56。手触显存颗粒发现一片发烫 果断换之 ,故障修复上机完美通过测试。另一片 ,外观检查磕碰掉件明显。参照第一片补核心处贴片电感电容各一颗,显存背部电阻电容约十颗 打所有该测阻值正常后上测试电源测电压核心0.9 显存1.57 以及其他的都在正常范围内 直接上机诊断卡c1-c3反复约20秒后从pci显卡启动 进dos 运行n卡刷新程序-c 找不到卡 记起主板bios是pcie为第一顺序 该pci为第一顺序 再开机进dos能检到核心及bios信息。试刷双敏大水牛550ti bios开机花屏 重新提取修好的第一张卡的bios重刷开机不花 上win7测试发现开机加载驱动时出现全屏小色块疑似显存供电不足 测得此时显存电压1.33左右波动 于是将显存滤波电容 及供电ic逐一更换,故障依旧。有点蒙圈.。。不解之处,若是显存或核心问题(dos/win7安全模式下不花 显存1.56)显存电压为何波动。通常同核心的卡bios同刷下dos下是没问题的 此次怎么开机进logo时就花 w7下能跑鲁大师 1.4w多。另外这款V星的卡在测试电源下风扇会狂转上板就正常了 望朋友们给予指点。图片只能传一张只好多占楼看能否传了

网友:
另一张图片.....

网友:
没办法手机发帖。。。。

网友:
分别进行了显存a/c通道的屏蔽 发现表现出的花瓶效果不一致。又进行了核心和显存频率的分别大幅度下调 在核心频率不变时 显存频率下降50% 可以正常进系统不花了 但跑鲁大师时有间断性闪黑屏现象  跑分6千多 核心同样降50%时跑鲁大师没问题跑分也6千多 感觉核心应该没问题问题还是显存花,

网友:
看这花屏应该是显存不良

网友:
这种大花 先测测通道  不过我一般见到这种大花  先刷BIOS  在干核心

网友:
从你种种描述来看,后面一张花卡应该还是显存这块不良。花屏的时候显存供电是多少有无测过?

网友:
牛人啊,显卡也能干我也想有这等技术

网友:
花屏  无非就是显存   主控的问题    显存的机率 高些

网友A:
悲剧了,本打算换显存 先换的b通道 换好上机进dos没问题进w7的过程中发现风扇狂转 赶紧关机发现散热器没安到位也没图硅脂,就上了两颗螺丝  重新安好后开机就花了 显存对地18欧 拆除全部显存还是18估计核心怕是高温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本打算换显存 先换的b通道 换好上机进dos没问题进w7的过程中发现风扇狂转 赶紧关机发现散热器没安 ...

加焊GPU试试

网友:
  大神,显卡也能搞

网友:
楼主显卡也能修,厉害了我的哥!

支持 反对

网友:
显存,全部换新。

网友:
不错。下载下来收藏备用

网友:
B一下核心试试

网友:
先收藏下   下次用的到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厉害。修板大神,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干核心,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这边遇到花屏的常见做法是先加焊,然后用软件测试显存,如果是坏了一两个就换,多了就打报废了,显存都换不值得,太浪费时间。

网友:
太热了,GPU坏了

网友:
显存芯片坏了 显卡一般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