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主板卡55

楼主(2017-03-10):
手上一块华擎B75 PRO3主板 不插内存能报警 跑22 插内存卡55 刷过好几个程序 官网上的也试过 测内存VCC VTT SPD SMBUS电压正常  内存复位也有 CPU座也没有断针 歪斜的  看过别人的同样故障主板 他说插诊断卡待机灯不亮时跑马正常 我跑线3VSB通过一P管 G级受控于IO 有同样主板的帮忙看看 待机时PCI A14脚到底有没有电压

网友:
内存复位,SPD,查查

网友:
把电放了在刷一下试试

网友:
A14待机时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A:
华擎的7系板子经常报55,感觉也有点挑内存。不过建议你看下cpu座子。之前我碰到个几个板子都是cpu座子的那个内六角固定螺丝有点松了。导致cpu卡得不到位。时好时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擎的7系板子经常报55,感觉也有点挑内存。不过建议你看下cpu座子。之前我碰到个几个板子都是cpu座子的那 ...

拿走了 我这个是没装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走了 我这个是没装风扇

你说的是压CPU那个铁壳 松了吗

网友C: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BIOS  以前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BIOS  以前有修到过

BIOS刷过好几个 官网上也试过

网友D:
这板子修好了没  我今天遇到一块这样的 测电压238角电压应该是3.3v  现在确有1.6v  没图纸  不好修  看看你这板子和这个板子有没有相似之处  参考一下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D:
238脚的一端接一个二极管  二极管的一边电压是3.3v一边是1.6v  换了二极管也不行  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修好了没  我今天遇到一块这样的 测电压238角电压应该是3.3v  现在确有1.6v  没图纸  不好修  看看你 ...

没修好 我这是238 118都正常 你那个238不正常 你就跑线 一个一个拆 直到恢复3.3 一般是相连二极管

网友:
嗯   二级管一端电压是3.3 一端是1.6 换了二极管还是原故障  电压没变  下午跑跑线看看是哪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38脚的一端接一个二极管  二极管的一边电压是3.3v一边是1.6v  换了二极管也不行  求图纸

118 238打值不一样吗 再跑线找找 有的SMBUS会连接到那种CPU供电附近小6脚芯片 超频用的  跑什么代码 实在不行 只能拆掉南桥 看看

网友:
跑55码  报警    118和238打值是一样的 我现在比较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8 238打值不一样吗 再跑线找找 有的SMBUS会连接到那种CPU供电附近小6脚芯片 超频用的  跑什么代码 实在 ...

修好了  就是二极管的问题  跑线跑出来的  正常很好跑 他这个先连mos管 又连的 二极管 所以我多走了点弯路  最终还是小八角二极管坏了

网友:
此板裸机第一次插ATX排插的时候,A14待机3.3V电压存在。正常系统关机之后,主板进入EUP节能模式,A14的3.3V待机电压消失,如果此时把插头拔了,ATX电源余电放光,再次插上电源,那么A14还是会有3.3V待机供电。上内存跑55,如果内存工作条件全部查了都正常,那么只有上内存负载看看到底是不是有数据地址线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