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72-6QD-001XCN bios 修复后编程器备份,绝对好用,不好用你打我..

楼主(2017-03-10):
GE72-6QD-001XCN bios 修复后编程器备份,  里面2个文件,一个是桥bios  另一个应该是EC bios  机器配置也没怎么看 就记得是个 I7的然后 gtx960显卡.
绝对好用 ,这个bios上机之后会先掉自动电一次重启就亮机,然后再自动重启一次就OK了,亲测(^^) 有效

网友A:
这么新的 你就修到了 真牛 不过这个BIOS备份出来有可能也要刷ME固件的 新机器都是这样的 因为备份出来很多都要ME固件再刷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 你就修到了 真牛 不过这个BIOS备份出来有可能也要刷ME固件的 新机器都是这样的 因为备份出来很多 ...

这个不用刷ME  应该是工厂的bios  我是刷了它O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刷ME  应该是工厂的bios  我是刷了它OK的

哈哈 我这边还在说你修到这么新的机器 我自己今天也修了一个7代I5的四核HQ显卡1050ti  才买了俩月 就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这边还在说你修到这么新的机器 我自己今天也修了一个7代I5的四核HQ显卡1050ti  才买了俩月 就进水 ...

对啊 意外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