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PLUS REV1.03 触发掉电求助 ,已经修好

楼主(2017-03-10):
华硕H81-PLUS REV1.03 触发掉电求助, 掉电之后再次能触发,马上又掉,只测得内存有瞬间电压,掉电太快,强行通电CPU电压没出,没找到没图纸,没测量信号,H81 时序该测哪些条件,谁有这个图纸或者点位图,论坛有个但是合不上,谁修过这个问题,给个思路!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警告一次 别发水贴

网友B:
先拔掉CPU12V,看有什么变化,测主板各供电的阻值有无短路,测I/O 12V.5V电压检测点,没有明显故障的话,只能慢慢测了!看你主板把BIOS芯片取了,把BIOS装上测,以免误判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供电引起的掉电,强行通电有时候测不到电压,只能插一次电测一下电压

网友:
华硕的822比较有名,不过你这个掉电  检查下各个电压有没有明显短路,没有短路就刷个BIOS。还有检查下PG信号    ,

网友:
想这种问题你要查看EC的电压检测脚位是不是过压保护了,还有就是强制开机前要先确认短路情况,强开之后要测各个供电,一般cpu供电出来的都晚,内存,桥的两个供电,总线,集显供电,最后给你说下,8系列的cpu供电开启好像是EC发出的,你查下EC型号。刷刷bios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拔掉CPU12V,看有什么变化,测主板各供电的阻值有无短路,测I/O 12V.5V电压检测点,没有明显故障的话,只 ...

取掉SQ20 就不断电 ,但是CPU 没供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2714-1-1.html 你参看下 这位兄弟的帖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掉SQ20 就不断电 ,但是CPU 没供电

图纸太少我不好判断,查I/O,时钟,BIOS,CPU供电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亮是正常,还是不亮代表复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警告一次 别发水贴

警告啥   直接扣分   他才印像深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警告啥   直接扣分   他才印像深刻

我怕报复,我才警告的。 咱也不是版主

网友:
可以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怕报复,我才警告的。 咱也不是版主

怕啥报复  有任何的不公平的针对你  你就来找我  木有事

网友E:
这种板还没有动过闹铁  都是刷刷BIOS  不行就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还没有动过闹铁  都是刷刷BIOS  不行就保修

保修你能收到钱啊,客户自己就去保修了, 而且客户等着用

网友:
这种芯片很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