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这样能修不

楼主(2017-03-10):
  客户换下来一杂牌固体硬盘。归我了。在BIOS里能检测到。但是分区。很慢   做系统也很慢,慢的快走不动的那种。不知道能简单方法修修不。大家都懂得。现在固体硬盘很贵的啊

网友:
有听说过刷固件刷好的,但是我不会刷   楼主搜索下论坛固态刷固件。

网友:
这个硬盘 你们那边叫杂牌是吗 哈哈 我这里一个就在做这个 而且还可以做的  不过电子产品嘛  我有一个影驰的 也爆了 还不到一年 128G变成了20M  直接换新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直接刷固件试试,

网友:
拆盘把颗粒拿出来,重新做一个盘得了

网友:
重新刷固件,不行就是有颗粒有坏的了

网友:
看是什么颗粒的闪存  SLC、MLC、 TLC,如果是早期的TLC估计是寿寝了,擦写是有寿命的,用CrystalDiskInfo软件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