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88T-M

楼主(2017-03-10):
上电测内存电压0.8V,不够,立刻换RT8105,心想应该OK。上电还测式卡还是不跳,再量内存电压还是0.8V。靠!为啥还不行
。没招了,高手指点一下,还要测那里.
华硕

网友:
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内存供电很好修啊 芯片换了 就查条件

网友:
查负载啊,基准啊,VDDSPD啊,总线数据啊,RT芯片满足条件啊,都查一下啊。不行就换主板啊!很好修的啊!!

网友:
建议查一下PQ0202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