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t2023wd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7-03-10):
一台联想lt2023wd显示器花屏,拆机,用的是LG LM200WD3-TLC7的面板,发现是屏的逻辑板有问题,测量电压电源5V正常,VDD12.4V正常,VCOMC5.0V正常,VGH20.9V不正常,应该是29V,VGL-LS-3.2V不正常,应该是-6.1V,断开VGL负载的0欧电阻,VGL,VGH的电压都正常了,下面就不知道怎么查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接口检查没?修过弯针的

网友:
那个软膜坏了吧

网友:
LG的屏,这种故障以前很多,基本都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路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这个屏 换做是我的 话 直接告知 屏坏了 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去修 也不知道从哪里修起

网友:
LG的屏修复率很低,奉劝楼主放弃吧。

网友:
0欧电阻后续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
咖码周围电容也看看。

网友:
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吧,这个逻辑板和屏一体的

网友:
LG垃圾屏    没有修得价值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遇到这种情况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