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ly二修板,不上电

楼主(2017-03-10):
acin,ecrst,lid suspwrgd,都正常,ec bios,故障已经排除,rsmrst始终低电位,rsmrst下拉排阻已更换,仔细再查,这个板子还有个5vsus_pch,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联线后修复,管子在南桥背后,点位图上比较容易看到

网友(2018-04-02):
就是     桥缺条件了  对吧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

网友:
不是ec发出rsmrst吗?ec已发出rsmrst被桥拉底了吧?

网友:
你这个还是上点图才明了啊,这样说也不清楚

网友:
上个图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