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rev 3.1 屏蔽内存

楼主(2017-03-10):
华硕X55vd rev 3.1,机子来到不触发,短接能开机,开关插头有问题,触发解决了,机子跑到1.3就卡住了,感觉想卡内存,刷bios吧,刷了两个,故障依旧,华硕的板载内存容易坏,这是都晓得的,屏蔽试试吧,本人菜鸟,开始搜教程了,借助这各种大佬的教程摸出了一点头绪,华硕板载内存控制信号 PCB_ID0,PCB_ID1,PCB_ID2,就是通过这三个信号的高低高跳变,来达到控制的目的。一个一个试吧·bios,图纸就不上传了,只要版号对论坛bios都能用。

网友:
华硕真是变态,搞得乱七八糟的,有时候真想放弃维修

网友:
过来学习下啊

网友A:
还是没看明白 需要咋个试法

网友:
板载内存很烦人的

网友:
可以说下 改成功后的电阻配置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明白 需要咋个试法

改变PCVID电阻的高低电平 就是 J接地还是3.3 来改变电阻的配置

网友:
这三个信号一共有六个电阻的位置,电阻只有三个,通过这三个电阻位置的变换达到控制内存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也要说一下哪个电阻上哪里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华硕的内存坏

网友:
佩服 不过华硕的确是爱搞怪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收藏。下次用的上。

网友:
最好是能说一下具体改哪个位置,改成什么样的。

网友:
看来板载内存的问题还是比较难修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  也就是要大家自己试试组合  会有结果的  不然都成伸手党了

网友:
可以对照以前论坛里 ,华硕的板载内存的电平定义, 一定可以的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截图下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