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N501JW-R2.1

楼主(2017-03-10):
ASUS
CPU-SR1Q8
GPU-N16P-GX-A2
8显存

主板烧穿了,没有修好
看到论坛上面没有
就把BIOS上上来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试试
如果坏的请指出
好将其删除

网友(2017-04-27):
那好吧 我下载下来试试 要是坏的 给你指出 请务必删除 如果是好的 也会提出表扬

网友A:
你这个压缩包解压开 为什么会有两个8M的BIOS 呢?  这个机器上只有一个BIOS 的?请解释一下

网友B(2017-07-18):
下载了打开是乱的呢 时间改成2010年了

网友(2018-05-1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压缩包解压开 为什么会有两个8M的BIOS 呢?  这个机器上只有一个BIOS 的?请解释一下

有一个是OTP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打开是乱的呢 时间改成2010年了

不是点位
是PDF

网友(2018-11-20):
这个到底好不好用呀有没有个准话

网友:
otp的bios实测好使,另一个没试
原机故障开机后上电到2.0a之后掉到1.0a,在1.0和1.3a之间反复跳,f2指示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