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51FW不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7-03-10):
上电不显示LOGO,蓝灯亮几秒后变黄灯,过程中可以看到背光闪几下。连接电脑主机花屏乱闪。拆机细查故障点在这里,见图:

放大看

罪魁祸首是它

故障原因是一个不合格的螺丝,因为太短起不到固定作用,加上客户调整显示器角度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上面的固定基座断裂,固定板翘起,固定板左下角和螺丝帽共同摩擦电路板导致断线所致。

网友:
这个你不应该发这个版块 我本来想给你加分 发现在这个版块我没法加分

网友A:
不错,楼主补线费心了

网友:
线补上 应该会正常吧

网友:
楼主心好细啊,罪魁祸首都揪出来了

网友:
发到维修板块还能加点分,发到这没法加咯。

网友:
这个补线好麻烦!!!

网友B:
不错。这个可能是通病,反映给厂家,可能还会给你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补线费心了

看来楼主补线 技术非常好

网友:
楼主你应该补充一个修复后的正常的亮机图,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可能是通病,反映给厂家,可能还会给你奖励。

谢谢回帖支持,这个故障源于一个残次品的固定螺丝,所以很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故障案例了。

网友:
这里断线  也就只能是人为造成的了

网友:
这补线得补一会啦

网友:
这以后估计要成通病了

网友:
这问题真的狠是很难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