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ATE2DMB8E0不触发

楼主(2017-03-10):
接到一东芝笔记本,插电不触发,拆机测量无待机电压,找到图纸测量待机芯片,供电正常,开启电压1V多点,不正常,查其来原,来自VL过PR118上拉,

同时受SYS_SHDN#控制,SYS_SHDN#连接两个元件Q27和Q14,
拆换Q14还是不触发,再拆Q27能触发了,装回Q14,没找到Q27一样的元件不装了,

装硬盘开机试机,一切正常,此元件不装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Q27给拉低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