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对地阻值 短路 开路 无穷大。。 在万用表上会怎么显示 ?

楼主(2017-03-10):
请问下。。 短路 开路 无穷大。。 在万用表上会怎么显示 ?
测量对地阻值的时候。。。 万用表凤鸣档。。 短路就直接叫了。。 开路和无穷大怎么显示。。 1代表的是开路还是无穷大。。 很普通的万用表。。。

网友:
蜂鸣档响不一定就是短路,要看电路阻抗大小

网友:
有叫声一般就短路或者阻值很少—,开路就完全无反应

网友:
短路大部分是指电容场管直接对地了阻值在0--0.0-0.10以内, 开路 就是无穷大没有阻值或K级以上。 在万用表上会显示0--0.0-0.10 或K级以上
测量对地阻值的时候, 万用表凤鸣档响了也不代表就短路了, 短路就直接叫了也不代表短了具体要看阻值是多少。 开路和无穷大一般的万用表显示OL。1代表的是开路还是无穷大,还没注意过,今天到店里我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到迅维进行系统的学习或者看些电子基础的书籍

网友:
1代表的是开路就是无穷大。仔细看你表的说明书。

网友A:
OL  /1 都是代表无穷大 以及开路的意思  表叫不代表接地短路 要看具体阻值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学一下远程基础吧

网友:
1代表没有阻值或者阻值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L  /1 都是代表无穷大 以及开路的意思  表叫不代表接地短路 要看具体阻值

嗯。。 知道了。。谢谢。。。   1原来代表两种意思。。开路要么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知道了。。谢谢。。。   1原来代表两种意思。。开路要么是无穷大。。

很多万用表无穷大都是"1`"来显示的

网友C:
我的表显示的是0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显示的是0L

得需要买一稍微好一点的。。 这个表就没显示是无还是无穷大,就个1表示。。 你的表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需要买一稍微好一点的。。 这个表就没显示是无还是无穷大,就个1表示。。 你的表什么牌子的?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牌子的?胜利的?

网友:
还是来实地学习一下比较好

网友:
右边的1标识万用表认为的开路,或者你表笔不接任何东西显示的状态一样就是开路,有数据的话就是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