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 K84L开机正常,进入桌面后一直暗屏(无背光)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华硕X44H K84L,说开机正常显示LOGO,但是进入桌面后就一直暗屏,能显示数据,没有背光!

自己测试了一下,进入BIOS和PE系统,都不会发生暗屏,初步怀疑是不是系统引起的暗屏?
我就拿自己的硬盘装了个系统,还是进入桌面时就暗屏了、
三下五除二的脱去外衣,直接拿出主板,才发现桥的散热铜管有一点变形,铜管和桥完全没贴合,有很大的间隙,估计桥被高温玩坏了、
这种情况,只有上BGA了,但是又担心上BGA后芯片彻底的挂了,有点纠结,上次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好提前给客人说好了的,不然难得给客人解释、
拿来还能亮,你一捣鼓,亮都不亮了,还挺麻烦的!
上BGA后,故障依旧、不过还好,至少还能亮机,哈哈、

在论坛和马云家发现该机器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要找出控制屏背光的定义,只有从屏上下手了!
在贵论坛中,淘了半天,找到了屏宽接口的定义!

屏幕暗屏后,肯定是丢失了背光的电压,暗屏后测试36脚的LED_EN电压还在;
我再测试35脚的PWM,PWM应该是背光的亮度控制,35脚的PWM在暗屏前有0.6V电压,暗屏后电压消失,应该就是这组电压引起的;
暗屏是因为这组电压丢失引起的,要是给35脚的PWM直接供一组电,应该就不会暗屏了吧,开整!
屏幕上的35脚对应主板上的20脚,打开点位图瞧瞧!

直接飞线肯定是不安全的,只有完全断掉这组电压,在直接供一组电,就安全啦!
断开这组电压,断开后屏幕会一直暗屏,背光是不会再亮的!
继续捣鼓点位图、发现20脚对应了下面3处、

我们找到主板上对应的位置、

断开这组,通电发现屏幕不会再亮了,哈哈!
接下来就找一组电压,飞上去!原来只有0.6V左右,我们找到了一组0.7v的电压,接上去背光还是不亮,1.6v的还是不亮,就在旁边找了一组3.3v,接上去,亮了!
这里也许是电压的频率不一样,原来0.6v的频率和我们找的0.7v和1.6v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背光才不亮!(纯属个人愚见,不对之处多多赐教)

装机上硬盘测试,完美解决进桌面暗屏的问题!不过有个缺点,就是不能调节背光亮度了!待机什么的完全无副作用!
以上纯属个人愚见,不对之处多多赐教,谢谢!
奉上该机器的点位图及其点位图软件,方便朋友们使用!

网友:
飞一个3.3就OK了

网友:
没图纸,经验和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
你连这电压都搞不清楚

网友:
666 asus的 点位 一直用的不明白  asus 不好修啊

网友:
修好就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背光调节都是飞线到开启信号上的,

网友:
加分了 还好加焊了显卡没有扩大问题 暗屏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楼主华硕的有好几款是需要装最低版本的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
你这问题我遇到过,其实不是主板问题,是外设。不过你这样做没搞坏板子算你走运!

网友:
PE下能正常亮的话,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楼主没有试下官网驱动?

网友:
不能调节背光亮度了..

网友:
直接拉个电压省事,就是不能调亮度了

网友:
华硕背光坏了,一般都是飞线,难得查线路。。

网友:
改信号啊 ,这么简单

网友:
直接秒杀收钱

网友:
这种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直接给一个电压是不会有后遗症  经常这样做

网友:
直接飞个屏供电

网友:
走了一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