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GL552VW 的主板 待机0.02不触发

楼主(2017-03-11):
进水到BIOS电池周围,开主板没啥问题就测了键盘不工作,订了新键盘这个开机键在键盘上,测试有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有时候还是不触发,最后发现如果电源灯能显示就能开机,每次bios放完电能正常开机一次,实验了好几次后不行了,彻底不开机了。测了电源灯一边是5v一边是3v。请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有不开机的时候就查下此时的触发条件啊

网友:
看看BIOS那片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明显的 EC 和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ACIN LID BIOS芯片 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波形,还有RTC查一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查触发条件啊。放电触发是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