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楼主(2017-03-11):
  收到一条 2G/DDR3 内存,上机测试不定时蓝屏。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 AM64 V2.0测试卡,便上机测测,能亮机,测试如下图: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1

  按测试结果,内存上的颗粒已经贴上标记,接下来开工。拆下颗粒。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2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3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4

  拖锡,把上面多余的锡珠拖平。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5

  植锡珠,这过程特别快。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6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7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8

  焊台温度 360度,风速 4,把颗粒做到内存条上。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9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10

  上机测试 ok

维修案例:内存维修 图11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内存维修相关主题帖:

  内存故障的维修方法

  内存维修典型故障五例

  内存故障分析大全

  soltek 不过内存经典维修

  内存六种异常故障排除法

网友:
双面条的话  吹颗粒  背面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
内存价钱上去后,修内存还是有些钱赚的

网友:
好久没修内存了

网友:
自己也用华硕的板载内存做了几条4g d3了  但是对内存的维修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 学习学习 你说的工具制作方法能发上来观祥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呃,不需要贴锡纸么

网友:
你那个卡多少钱买的,修个内存代个多少钱

网友:
我也有个从网上买的网卡做的那种的一直懒得修,看了你的帖子突然有种想鼓捣一下的兴趣了

网友:
请问怎么制作这个测试卡如何使用的

网友:
双面颗粒的条子做起来比较麻烦, 一不小心背面的就松了!!!

网友:
内存涨啊涨

网友:
内存涨了?碰见的不多啊

网友:
这个还没搞过,学到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不是flash坏了吗?只要重植锡珠就可以啦?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还修内存,有多少钱赚 功夫钱都不够啊 。。。

网友:
大神维修技术果断牛x

网友A:
测试工具哪里买的?   不亮机的内存也可以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工具哪里买的?   不亮机的内存也可以测么

好像是楼主自己做的检测卡哦

网友:
路过看看,学学经验

网友:
桌子该换了

网友:
我以前早就看到过

网友:
楼主可以把那个检测软件发上来吗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检测内存坏的 啊

网友B:
检测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软件是什么软件。

可以使用memtest这个工具进行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memtest这个工具进行检查

那我如何知道是哪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如何知道是哪个颗粒有问题

这个使用软件检测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个颗粒排除吧

网友:
有软件说明怎么用就好了

网友(2017-04-10):
用一条好条带的

网友:
大师好技术。。。。

网友D:
内存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还没修过。。。。。。。。

内存能修的地方就是刷个程序,还有颗粒爱坏

网友E:
你的测试工具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工具是怎么做的?

应该是网上下载的检测软件来检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