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5.2 不复位

楼主(2017-03-11):
没有总线和桥供电, 怀疑是IO坏了 手头没有 就直接将U18 的5 6 7脚连接在一起 能正常使用了。U18在板上是个空的没装芯片。

网友A:
小蚂蚁IO喜欢集成些基准供电输出,但又偏偏爱坏,你现在这板子的总线和北桥供电电压是个怎样数值,有偏高或者偏低吗?还是说正常范围。

网友:
那1.2的电压,是不是就变成了1.5V了

网友:
没有再测量了,看能正常开机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蚂蚁IO喜欢集成些基准供电输出,但又偏偏爱坏,你现在这板子的总线和北桥供电电压是个怎样数值,有偏高或 ...

估计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精拓Io输出基准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可能吧,反正蚂蚁的IO爱坏是出了名。

网友:
1.2 1.5供電短接在一起為何可以

网友:
这样短接  恐有隐患

网友:
今天又有一块, 故障是第一次能开机 ,过后就反复重起. 还是把U18  567脚连在一起 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