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58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3-11):
三星R478开机到0.35CPU供电,换大电容,CPU供电出,到0.4不上电,发现硬盘下方电容漏电,去掉以后正常

网友:
双故障 ,但都是通病

网友:
请问你怎么知道电容漏电

网友:
因为是通病,但是量的时候并不短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拆了就好了

网友:
硬盘接口下方的电容如果有漏电,会影响那组电压出来呢。LZ

网友:
三星 R467  428  这个问题挺多

网友:
一般RTC电路漏电有的时候会不触发

网友:
通病啊硬盘下的电容漏电

网友:
也属于通病位置的故障了

网友:
这个貌似待机偏高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