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32E660C没闭路电视,其他正常,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11):
我遇到一台创维一体机,机顶盒和和电视2合1,插卡的,型号32E660C,外接VGA信号都正常,只是没有闭路电视,请大神们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来回答
信号

网友:
等着答案来到

网友:
检查一下高频头,IF相关线路。
有条件先代换一下高频头。

网友:
我的是开机有显创维之后蓝屏按键失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