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待机0.02 触发0.01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11):
HP G4 待机0.02 触发0.01 维修一例!
问题比较简单32.768故障!
这个机器要注意下  待机时 只有线性3 5V  是正常的。这里我走了弯路 刷了EC ROM 。正常是 按开关后发出 3 5 V 系统供电。 这个问题的发现是 按开关后3V 5V 正常 不掉电 习惯性的 测桥附近的 3_3 电压  碰到晶振的后直接上电到 0.8了 还有跳变  试了几次都是碰晶振就上电。

网友:
你怎么一下就知道是晶振的问题的呢?是通病吗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测量的结果吗

网友B:
这个没有示波器的话只有代换试试了

网友:
这主板便宜啊。

网友:
找到了 就简单

网友:
长时间测试过没 最好断电 等待一段时间 开机试试 不一定是晶振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晶振 谐振电容,然后在多测试。如果还有问题就是桥

网友:
谐振电容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是单独换晶振就好了还是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晶振坏的概率太低了,这么多年之修过一个X58主板换过晶振好了

网友:
换完正常 能点亮吗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刷ECbios好的

网友:
这个刷bios也能好的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行啊

网友:
晶振问题,有波就好搞

网友:
我也想问的是2楼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板子也是这样,看来解决了

网友:
我现在修机都不敢偷懒了,要一步一步来,不按序来走弯路就麻烦还浪费时间

网友:
然后怎么好的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测量的结果吗

楼主没用到示波器
经验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示波器的话只有代换试试了

楼主没用到示波器
经验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赞一个,能修好就不错,加分

网友(2017-07-04):
坏的几率大吗   还是楼主碰到的这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