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卡loge bios

楼主(2017-03-11):
    华硕主板 B75M-A 开机卡LOGE。
   卡着之后按键盘灯有反应。
   清coms,排除外设无果。
   刷bios后好。
   附bios   B75M-A rev:1.0

B75M-A R1.zip

网友A(2017-04-17):
你这后缀是BIN吗??

网友:
是的哦,刷了可以用了,好用

网友:
还没刷过,收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后缀是BIN吗??

这个不是bin后缀的,但是可以自己在电脑上把后缀该成bin的哦

网友(2017-06-15):
下载试试,有结果告之。

网友:
我下载还是跑20或55,不好确定。

网友:
先下载其它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主板问题。

网友:
下载的都是cap格式

网友(2018-04-14):
试了 可以点亮 但是一样卡LOGO……

网友(2018-06-23):
为毛是16M 的?。。。。。。。。。。。。。。。。。。。。。

网友(2019-01-21):
为毛是16M????????????

网友(2019-02-28):
试一哈,,,,,,,,,,,,,,,zzzzzXZZZVHJGDX

网友(2019-07-31):
可以点亮 但是一样卡LOGO

网友(2019-09-07):
感谢正需要

网友(2020-09-06):
刚刷了个1.00的不行,不知道这个可以不

网友(2021-05-19):
我的卡09代码,刷的试试

网友(2022-03-27):
刷了,不行,一样卡logo,键盘灯没反应,跑码A0,插上硬盘跑码A2,插上显卡不断重启,不插键盘d7错误

网友(2022-09-29):
我的也是卡logou不知道能不能刷好试试吧

网友(2022-12-25):
请问下这个板子待机IO32脚的SLP_S3是高电平吗?

网友(2023-04-19):
不错不错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