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TK刷机包不过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1):
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A:
之前用这个刷,为什么连不上,还有就是连上听见 叮咚一声就不在了

网友:
这个下次遇到试下。谢谢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一招

网友:
这个看名字就像校验用。

网友:
又学了一招儿  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这情况可以借鉴了

网友:
也可以在设置里面 把效验这项的  勾  去掉,亲测有效果

网友:
2L 说的好像是的  以前试过一次

网友:
下次试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这个刷,为什么连不上,还有就是连上听见 叮咚一声就不在了

尾插和线,

网友:
我也收藏了 下次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