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改集显后的问题。

楼主(2017-03-11):
关于联想G450改集显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221这篇帖子改集显后也可以显示,但是屏幕会闪屏是什么情况。有改成功的吗/

网友:
失败过。。。。改了两台都不行独立显卡也难做。

网友:
没有改过 还是尽力修复独显吧

网友:
我改完不出图像  开机灰屏

网友:
G450改集显那不是要换北桥?

网友:
老机器了,一个显卡也没几个钱还改来干吗?

网友A:
用着不稳定吧         改集显还要动东西

网友(2017-04-13):
引用 网友A:
用着不稳定吧         改集显还要动东西

屏幕抖动 失败 哪里漏?

网友:
好修加电容什么能解决 你在论坛搜搜看  我有看到过一个案例

网友:
好像加电容什么能解决 你在论坛搜搜看  我有看到过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