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板子通病是什么

楼主(2017-03-11):
h61板子通病是什么

网友:
这是骗分的吧

网友:
哪来那么多通病,按检修流程修就是了

网友:
最多的就是cpu供电芯片,反馈电压不对造成的,很多都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通病?想不劳而获?电子元件坏了就是通病。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上的意见,H61确实有通病~~通病就是爱坏!!

网友:
这个板子我知道,有不少通病呵呵

网友:
BIOS      SPD      桥虚焊     楼主你是来刷分的吧

网友:
都是通病就不要维修人员了

网友:
哪有这么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