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3114TX 按开关不上电无图纸维修实力秒杀求加分!

楼主(2017-03-11):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HP DV4的笔记本,型号是3114TX ,开不了机,师傅先扔给我让我先研究下,二话不说,上电测试,待机0.002,按开关,电流上到0.010上不去,马上拆机,目测主板没有什么大问题,修主板也要讲究望闻问切,既然看不到,那就下一步,万用表静态测量主板上公共点及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但是由于此板的电感分布的没有规律,不能确定哪个是待机3V和5V的电感,于是我就在感觉像是3V和5V电感的附近正反面找芯片,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一个PM6686的芯片,在百度上搜索,发现此芯片是3V5V 的供电芯片,所以和我的猜想是一样的,此板子EC采用的是ITE8518E,我在EC的旁边还找到了一个MAX8731的充放电芯片,所以说在你没有电路图时,也可以像我这样去搜一些芯片的名字就知道它是什么作用了,也许就有一些思路了,这样就可以很快确定3V和5V电感的位置,

在确定了主板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才可以上电,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2,此时测3V电感和5V电感均没有电压,我测了下公共点18.9V,说明正常,可是为什么到了这里就没有了电压,由于没有电路图,想想是不是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呢,那就按照师傅所讲的,EC要想正常工作在待机时就应该具备以下4个条件:① 供电 ②时钟晶振32.768KHZ ③电源检测信号要正常 ④bios的读取,实际测量VCC也没有3.3V,时钟是有明显的正玄波的,供电都不正常,没有电路图,就没了思绪,于是交给师傅,说没有待机3V和5V,师傅测量后发现按开关电流上到0.010,此时3V和5V是有的,晕了,我怎么就没想到按开关测下呢,所以还是修机器修的少啊,由于找不到电路图,只找到了一个hp DV4-3124TX 电路图,发现它们是采用相同的EC,都是ITE8518E,待机芯片采用的也是PM6686,所以可以做参考,查电路图,发现PM6866的单元控制EN1,EN2受控于ALW-ON,再查ALW-ON受控于EC,如下图

是不是很清楚啊,M020ON1和M020ON2就是单元控制信号,实际测量按开关后ALW是3.3V高电平,所以说EC是发出了此开启信号,此时3V和5V都出来了,所以EC的供电自然也就正常了,晶振之前也测过了,正常的,下一步就是电源检测了,实测为0V,明显不正常,查EC的电源检测是第18脚ACIN_EC,他是由充放电芯片MAX8731正常工作后发出的线性电压M31ALD0经过一个10K与15.8K的电阻串联分压给到EC的第18脚的,所以再找到充放电芯片的第21脚,实测M31ALD0为0V,明显不对,正常应该输出为5V,说明充放电芯片这里也不正常,

再查充放电芯片的主供电第22脚主供电DCIN为19V,说明正常,第2脚ACIN的检测信号只有2V左右,这也不对啊,正常应该是一个大于2.5V的高电平,
而且在电路图上也可以分析出来,

这里M31AACIN是19V经过200K的电阻和33K的电阻串联分压后得到的,计算可得到这个脚电压大概为2.7V,所以这里2V是明显不对的,正常情况下此芯片在主供电正常后就会发出线性电压的,所以怀疑此充电芯片坏,正好手上有全新的MAX8731,于是更换后确定芯片不短路的情况下上电测试,待机0.001,此时测此芯片的ACIN脚为2.7V,LDO脚输出为5.4V,这下正常了,再测待机时3V和5V也出来了,心中大喜,按开关,电流一路上扬,到达1.5左右,用示波器在南桥的bios下可测到5次波形的跳变,说明已经可以亮机了,接上屏测试,一切正常!

附上罪魁祸首的照片:

就是此芯片损坏导致的EC的电源检测不正常,所以电流上不去,机器是修好了,但是此时,大家一定和我一样有着相同的疑惑,为什么在待机时没有3V和5V,可是按开关后就有了呢,经过和师傅的一番沟通后,我明白了,原来是因为待机信号不正常,所以EC检测不到适配器,当按开关时,EC就会误认为处于单用电池模式,所以这时候就不需要电源检测信号了,而EC的其他条件都满足,所以按开关后就会发出ALW_ON 信号来开启3V和5V,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接电池,所以上流还是上不去的,在待机时由于EC的电源检测信号不正常,所以就不能正常工作,也就不会发出此信号,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待机3V和5V了。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恍然大悟啊,这里如果单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充放电芯片有问题,检测不到适配器,充不了电,所以客户最后用完电后只能乖乖的来送修了,哈哈! 我想自己写的已经很详细了,如果还有看不懂的,那就说明你的电路基础还是不够扎实,需要努力了,可以加我微信chaozai888一起交流维修技术,我也是经过听师傅的远程课程与实战结合,进步很迅速,受益匪浅啊,在此感谢师傅,很幸运认识了他,找对了师傅,也就向成功靠近了一步,剩下的就靠自己的努力了!
祝大家生意兴隆,维修路上越走越好!

HP DV4-3124TX 板号 RAINS-DIS_HR_HPC 01015GL00-388-G.pdf

网友A:
没图一点一点摸,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一点一点摸,不容易

是啊,遇到找不到图纸的就只能慢慢摸索跑电路来修了

网友:
写的这么多,很详细的,版主给点分啊

网友B:
手机版怎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版怎么看不见图呢

不会吧,手机版必须登陆才能看见啊

网友C:
你师傅是谁,是不是他让你来发的帖子

网友D:
加分了 过程写的很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师傅是谁,是不是他让你来发的帖子

谢谢饼哥加分,饼哥厉害,我师傅是唐工,也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过程写的很详细

谢谢了兄弟,我觉得修机的过程很重要,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饼哥加分,饼哥厉害,我师傅是唐工,也很厉害的!

是唐工授意发的帖吧我能感觉到。
不过没事,有好帖继续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唐工授意发的帖吧我能感觉到。
不过没事,有好帖继续发~~

好吧,饼哥,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谢谢饼哥支持!

网友:
笔记本维修不行了 快转行手机吧

网友(2018-10-26):
修这样的问题没有图纸,的确是难为楼主了,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另外这个的充放电芯片坏的也多。。。

网友:
一般修到这个程度 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光写这么多  就得!!!!!!点赞

网友F:
修到这个程度 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G:
很详细  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到这个程度 我就直接放弃了

哈哈  尽力就好,维修就是要做到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详细 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
谢谢兄弟,其实我也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网友:
修这种机器 理论很重药

网友(2021-01-09):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下

网友:
很详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