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255不触发小修秒杀

楼主(2017-03-11):
笔记本型号:戴尔5255
版号:LA-8251P
故障:不触发
拆机裸板也是不触发,仔细观察主板外观看到有腐蚀的地方,如图

有几个电容腐蚀了,用疯抢拆掉量了下有一个脚对地,说明是滤波电容,不装没事,
拆完清理干净发现电感L6连接桥方向的电容下面的底线腐蚀的比较严重,量了下不通,
赶紧飞线解决问题,

图中L6电感连接的地方就是

插电亮机,结束战斗,收工。
DELL 5525 独显LA-8251P

网友:
图纸上传错一个,怎么删除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机器 还好不是很严重 点个赞

网友A:
确实是秒杀的节奏  进水机器 我是比较害怕的  生怕那个地方处理不好 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秒杀的节奏  进水机器 我是比较害怕的  生怕那个地方处理不好 要返修

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腐蚀的元器件都换掉,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这种进了一点点水的修起来还是很爽的,都是断线居多

网友:
这个修起来利润高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修得了吗没有成本

网友:
你这个进水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B:
焊工不错啊  机器进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工不错啊  机器进水断线了

学过苹果手机,,焊这个小意思

网友:
进水位置恰好在键盘下 属于易进水的地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而且维修部位展示的很清晰,有成功修复图给你加分

网友:
维修的最重要的是认真细心。

网友:
还是不知道哪个元件 哪条线路断线了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啊,楼主好视力

网友:
高手 秒杀 厉害 学习

网友C:
这进水位置挺特殊啊,壳上有水渍吗
张顺峰
壳子没仔细看,只顾看主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进水位置挺特殊啊,壳上有水渍吗
壳子没仔细看,只顾看主板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机器 还好不是很严重

网友:
我一般遇见腐蚀 也只能清洗下 对桥周边电路 跑不通

网友:
这个收钱666

网友:
要是我肯定把电容补上,强迫症

网友:
轻微腐蚀,观察的到就省的查图纸了

网友:
秒杀得好啊

网友:
这种断线的修的就是简单

网友:
进水要么好修 要么 死难修

网友:
进水的还好腐蚀的不是很多

网友:
这个不错,有腐蚀,比较直观

网友:
迅维的技术就是牛 点赞

网友:
楼主还算走运 只腐蚀了一小块

网友:
小范围进水,还好,补补电阻,飞飞线没啥大问题就好

网友:
以为是桥上电容短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