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17-03-11):
红米note3不充电不开机,电池基本无电压。取下电池插充电USB接头时待机电流0.1A,充电芯片BQ24296M微热。在电池接口处接4.0V电压,电流1A多,充电芯片巨烫,取下芯片插电待机电流为0了。应该就是BQ24296M坏,换掉就好了。修好后再报告结果。

网友:
这个好像经常会坏呢

网友:
在修一个乐视1s也是充电芯片bq25890坏了

网友A:
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还没有修好

网友:
上次修了个就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巨烫肯定是芯片短路。

网友:
现在都开始搞手机了啊,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报告一下,换了芯片后充电正常了。但充电速度较慢,可能还要换电池,客户说原来电池就有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B:
手机那些芯片好难找吧?

网友:
学习了。。。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充电芯片巨烫多半是坏了。

网友:
手机充电芯片很爱坏么?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收钱了

网友:
楼主修起来了好容易啊

网友:
全站都是学习了灌水评论,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通病。

网友:
楼主捡到啦。运气真好,轻松秒杀!

网友C:
你好,我想知道你的红米note3是全网通的?还是双网通的?电源管理芯片一样吗?

网友:
8成是他坏了

网友:
可以 学习到了 没遇到这种情况 但已经用小本本记下来了

网友:
充电IC损坏较多,会导致直接不开机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那些芯片好难找吧?

芯片上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知道你的红米note3是全网通的?还是双网通的?电源管理芯片一样吗?

芯片上有型号,型号一样就通用。

网友:
安卓机的电源芯片确实很爱坏,楼主捡到啦、

网友(2017-04-11):
这种电池可以激活的吗?上次我看到帖子
笔记本电池有高手能修

网友(2017-05-23):
换个这个好了吗

网友:
国产机器有的问题 没有电路图还是很难修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诺诺的问一句现在修好没

网友:
看来这个BQ充电芯片很容易坏,笔记本电脑里面也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