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5 开机不显(以解决)

楼主(2017-03-11):
                          2017/3/11     美丽的大庆 晴空万里
                   刚刚弄走几个客户,又来一个(这可真是放假了) !!!
                 闲话少扯,机器故障为加电不显示。 拆机检测: 电压都全的 看电流机器是跑马了只要用示波器测量下内存的波形就知道了,测量内存有波形 主看显卡吧(说到这里有的人该说了,干下显卡试试吧基本就是显卡的问题,我只想说在不确定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把问题扩大化) 。 先不急着干显卡,先测测屏供电和EDID信号吧,用示波器一打   机器竟然有EDID信号 这是读取屏幕的信号啊   在一测屏供电也有标准的3.3V电压   好家伙  屏幕坏了吧!!!    果断拆开上半部分 换了个屏幕就亮了。 心里暗爽的同时 又把原机的屏幕接上还是不显示(为了排除屏线松动) 测测看吧   屏的毛病一般都好修  就那几个东西 测测就知道了  老规矩还是先看屏供电保险(比较容易坏) 接口端有3.3V  保险的另一端没有电压,拆掉保险打了两边的对地阻值 均正常  换了个保险上去 机器刷刷刷就亮了.  维修至此结束
            老规矩  附上故障图和亮机图(至于BIOS和图纸就不需要了,论坛早已经泛滥成灾了哈哈)
                                                                                               ———— 感谢大家看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A:
楼主好生意,一般换屏比修屏利润要好些吧 除非手里没有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网友:
换下的屏修好还可以继续卖

网友:
一般屏供电没有不是都会白屏 楼主挺细心啊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生意,一般换屏比修屏利润要好些吧 除非手里没有

但是你可以换下来  留着卖啊 是不是 哈哈

网友:
楼主心细啊,一般直接搞显卡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大大好六

网友:
显卡显存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B:
楼主你在开玩笑??我看你今天发了好多个帖子了 而且间隔时间都很短 你超人啊。。哈哈哈哈。。。

网友:
这钱挣的花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开玩笑??我看你今天发了好多个帖子了 而且间隔时间都很短 你超人啊。。哈哈哈哈。。。

我是边修边发啊   年前生意不好   这几个月爆发了     况且 这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这种小毛病 修起来最多半小时 有40分钟就能装起来了   这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
原来是它坏了啊

网友C:
保险出问题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险出问题了啊

是啊  就是屏供电保险挂了

网友E:
屏供电没有一般是白屏,可能在某个机器显示不一样,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没有一般是白屏,可能在某个机器显示不一样,加分鼓励

液晶显示器的屏供电没有的情况下正常是白屏的  但是很多笔记本不是的 比如联想的Y510。 530  f51 之类的机器就是无显示  你可以试着断开屏供电试一下呢

网友F:
楼主的生意真是好啊,换个保险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生意真是好啊,换个保险修好了

还能好几天啊  周一就不忙了    这不是双休日么

网友G:
屏幕坏了就别发出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坏了就别发出来了吧

没事 你可以选择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坏了就别发出来了吧

主要想说的是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这机器秒的轻松,

网友:
是屏供电位置的保险吧

网友:
维修的高境界啊,不盲目的维修,细心的梳理,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和思路

网友:
维修不要冲动,要仔细检查,楼主够细心。

网友:
亮点是楼主的200M示波器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得挺好的啊,我的示波器一直在台上当样子,大部分的机器都是不用示波器就搞定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就是好

网友:
不是直接上锡啊,还找保险,

网友:
这生意真是没谁了 高手啊

网友:
没想到真是直击要点。修的思路好

网友:
现在换屏幕还没有修的挣钱,修可以报其他价格,换的淘宝多,而且价格高,客户也不好接受

网友:
示波器呀  我不会用   学习学习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人我觉得特叼

网友H:
一般店里都不会这样,都是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店里都不会这样,都是换屏

换屏赚的太少了

网友:
换个F就搞定了,楼主这钱挣的还轻松!

网友:
屏供电没有一般是白屏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保险坏了确实应该亮机白屏 听得到进系统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就是屏供电保险挂了

换了 在也没出现烧坏现象了吗

网友:
这种屏一般都是电容短路 烧保险

网友:
如果是桥工修的话·估计又要干显卡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没想到是平供电,不耐心就搞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