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扩容后不充电

楼主(2017-03-11):
链接电脑能充电,能联机。插充电器不能充电,换过usb充电ic底脚阻止也正常。开机漏掉50.ma,求助求助

网友:
链接电脑可以充电,插充电器就不行,还有这奇怪的故障。纯帮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充电器的事

网友A:
换的USB还是坏的吧。扩容温度高USB芯片有可能空焊,其他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按不充电修,先换充电器换线,短接充电管在试。看下尾插有没有碰掉东西。

网友:
扩容之后 问题多多    你们给客户保不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USB还是坏的吧。扩容温度高USB芯片有可能空焊,其他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按不充电修,先换充电器换线, ...

换了两个六代的,还拆了一个6s正常开机的充电的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的USB还是坏的吧。扩容温度高USB芯片有可能空焊,其他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按不充电修,先换充电器换线, ...

还有一台6s和iPad 主供电短路在主供电上加电烧,没有发热的地方,是板层问题吗

网友:
重点看看有没有小电容短路的  和掉件的

网友:
一般USB管理芯片本身是好的,你扩容造成的,基本是虚假焊,你更换过USB仍漏电,说明你焊工不太好,故障扩大化。

网友:
16A10靠近硬盘,温度高吹冒锡珠了,华强北买的芯片16A10靠不住,板子上拆一个吧,我上次就上过一次当,装了2个都不行,最后料板上拆一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台6s和iPad 主供电短路在主供电上加电烧,没有发热的地方,是板层问题吗

用什么烧的,烧机电池差不多。可调电源的话有些是烧不出来的。尤其是完全短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重新找一个主板拆芯片装上去看看 是不是虚焊了充电IC 更换拆板的如何 注意手工切勿扩大故障 以至于亏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