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指导上标出cpu的vid还去到了io,请问,这个io在这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11):
维修指导上标出cpu的vid还去到了io。?
我先前知道cpuvid去到了电源芯片,在通过桥,读取到bios信息后,桥给cpu发出pwrok 和drampwrok通知电源还有内存好后,cpu开始发出vid。
可以上的言论,从来没有提到io。我看到io也没在意。这次看维修指导的时候,表示出来了。
请教下,这个vid为啥去到了io。io在这里起到社么作用?监控么?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谢指点,各位。

网友:
IO去动态调节CPU工作电压吖

网友:
IO根据CPUVID的电压信号高低电平组合,进行实时监控或者调整。

网友:
IO监测VID 进行时时调节  应该是这个

网友:
这个是控制调整用的

网友:
应该类似于G31芯片组 时钟芯片SMBUS调节CPU频率吧